如何判断一台加工中心的精度?

楼主(2022-04-30):
大家的车间里估计都会有加工中心,一台加工中心的精度至关重要,因为加工中心的精度影响着加工质量,所以关于加工中心的精度问题,搞机械加工的也一直在研究尽可能减少误差的方法。

那么如何判断一台加工中心的精度呢?下面我们来说说4个方面。

1.立式加工中心试件的定位:

试件应位于X行程的中间位置,并沿Y和Z轴在适合于试件和夹具定位及刀具长度的适当位置处放置。当对试件的定位位置有特殊要求时,应在制造厂和用户的协议中规定。

2.试件的固定:

试件应在专用的夹具上方便安装,以达到刀具和夹具的最大稳定性。夹具和试件的安装面应平直。

应检验试件安装表面与夹具夹持面的平行度。应使用合适的夹持方法以便使刀具能贯穿和加工中心孔的全长。建议使用埋头螺钉固定试件,以避免刀具与螺钉发生干涉,也可选用其他等效的方法。试件的总高度取决于所选用的固定方法。

3.试件的材料、刀其和切削参数:

试件的材料和切削刀具及切削参数按照制造厂与用户间的协议选取,并应记录下来,推荐的切削参数如下:

1)切削速度:铸铁件约为50m/min;铝件约为300m/min.
2)进给量:约为(0.05~0.10)mm/齿。
3)切削深度:所有铣削工序在径向切深应为0.2mm.

4.试件的尺寸:

如果试件切削了数次,外形尺寸减少,孔径增大,当用于验收检验时,建议选用最终的轮廓加工试件尺寸与本标准中规定的一致,以便如实反映加工中心的切削精度。试件可以在切削试验中反复使用,其规格应保持在本标准所给出的特征尺寸的士10%以内。当试件再次使用时,在进行新的精切试验前,应进行一次薄层切削,以清理所有的表面,再进行测试。

估计大家在使用加工中心的过程中还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加工中心用着用着就精度就会变差呢?难道我们买到了水货?

加工中心的零件的加工精度差一般是由于安装调整时,各轴之间的进给动态根据误差没调好,或由于使用磨损后,机床各轴传动链有了变化(如丝杠间隙、螺距误差变化,轴向窜动等)。可经过重新调整及修改间隙补偿量来解决。

当动态跟踪误差过大而报警时,可检查:伺服电机转速是否过高;位置检测元件是否良好;位置反馈电缆接插件是否接触良好;相应的模拟量输出锁存器、增益电位器是否良好;相应的伺服驱动装置是否正常。

机床运动时超调引起加工精度不好的话可能是加、减速时间太短,可适当延长速度变化时间;也可能是伺服电动机与丝杠之间的连接松动或刚性太差,可适当减小位置环的增益,可能是两轴联动时的圆度超差,这种变形可能是机械未调整好造成的。轴的定位精度不好,或是丝杠间隙补偿不当,会导致过象限时产生圆度误差。

原来机床的精度有这么多知识。

但在民间还有一种说法:高精度是由人来保证的。据说,世界上加工精度最高的机床是由人来校准的,在日本就有专门这样的职人来校准机床的加工精度,这类人在每个机床制造商里都是无价之宝。按这个说法我们就有可能利用精度相对不那么高的零部件来组装出加工精度惊人的机床。

网友:
其实很简单,分以下几个部分
1.线性,用一块大理石校准板放在工作台上,可打X,Y,Z的直线度和互相的垂直度
2.位置刻度+重复定位精度,只要一个磁力表座+千分表+标定块即可
3.综合插补精度:分别加工一个内圆和外圆,检测圆度和圆直径(程序直径+刀具直径)
上面这些做完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网友:
加工中心有自己的检测检验国家标准,很容易查询到。
写的很详细,也很具体。

网友:
你是做机床的吗?请问现在新代系统的机床和法拉克系统相比差距大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