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包装配体时怎么带着工程图?

楼主(2022-04-30):
打包装配体的时候,相关的工程图怎么一起打包啊?!!!

网友A:
啥软件都不说

网友B:
打包里面没有这个选项,所以我现在尽量一个部件的工程文件跟二维图都放在一起,复制过去

网友:
如果是SW的话,打包的时候,有一个框,勾选就可以了

网友C:
看一下我给你的截图,有没有选中这个选项。

网友D:
点这个就是工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软件都不说

哈哈 这不是Inventor 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包里面没有这个选项,所以我现在尽量一个部件的工程文件跟二维图都放在一起,复制过去

那也体现不了打包的效果啊,还得一个一个挑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我给你的截图,有没有选中这个选项。

感谢回复!我提问题的是漏掉了,是Inventor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点这个就是工程图

感谢感谢,我原来就是没搜索完成我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