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缸同步的问题

楼主(2022-04-30):
     最近在看液压的资料,双缸同步驱动用选同步液压马达时,需要配下图所示的溢流阀+单向阀组合,没太看懂原理。
1. 如何不用这个组合,同步效果是0和1个差别,还是80分和100分的差别呢? 有没有网友实践过或者给分析一下。。

2. 如果用分流集流阀(图2),效果怎么样?与同步液压马达相比,各自的优缺点如何?

网友:
1,没用过
2,分流阀流量误差5%~10%

网友:
你应该针对具体问题去寻找对应的最佳解决方法,而不是拿着一个机构,去套所有遇到的问题。
你那个举升问题,液压并不一定是最佳方案,为何不试试更简单的呢。
液压同步需要传感器反馈的,一般场合不需要用,要么就用机械同步。

网友:
图上的是机械式同步马达,就是相当于一个同轴泵达到两侧流量基本一致的目的,在两缸负载不同时能基本满足同步问题

网友:
还是采用机械式 的齿轮齿条同步

或者私服比例阀同步

行程同步和压力同步是不一样的,每套油缸的摩擦阻力不一样。

网友:
1,用这个组合可以调节同步误差,当其中一条油缸先到底顶端时压力油可以通过溢流阀溢流,直至另一条油缸到顶。2,分流节流阀同步误差在2-5%,和流量配合有时误差很大

网友:
上面的单向阀和溢流阀是溢流用,下面的单向阀是补油用

网友:
补油用的,油缸行程过大时不建议采用同步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