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22-04-30):
一个86步进电机的输出轴直径为12.7mm
他配套的减速器PF90输入轴直径为19mm
他们要怎么连接呀,是要再配一根轴用联轴器连接吗

网友A:
套娃搞定,用铜做转接套,

网友B:
既然是配套的,那供应商肯定有安装方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配套的,那供应商肯定有安装方法啊。

我是做毕设用的,在淘宝上看到的配套减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套娃搞定,用铜做转接套,

大佬可以稍微说细致一点嘛谢谢

网友C:
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网友D:
加轴套也可以解决

网友:
这种解决办法有很多种呀,你喜欢用哪种就哪种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做毕设用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轴套也可以解决

轴套的话是全部用过盈配合吗,电机输出轴与轴套内圈配合,轴套外圈与减速器输入端配合?

网友:
不用另加一根轴,联轴器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套的话是全部用过盈配合吗,电机输出轴与轴套内圈配合,轴套外圈与减速器输入端配合?

减速机有配开口的轴套,是间隙配合,用螺丝压紧开口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