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求一个夹具类浮动压头的想法!!求大佬给点思路

楼主(2022-04-30):
因为工件高度也不同,所以压头接触面是线接触,且不同工件接触面也有所差别。

网友:
压头前端植入球头或者弹簧伸缩杆

网友:
受力均匀,接触面大,我只能想到用橡胶来做了

网友:
分形台虎钳

网友(点评):
抖音上看到过

网友A:
用这个,最小的压头直径30mm,以前买过M8的压头直径20mm左右的,不好搜到了。这个是万向脚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最小的压头直径30mm,以前买过M8的压头直径20mm左右的,不好搜到了。这个是万向脚杯

脚杯能用做夹具的压紧元件吗?似乎不太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脚杯能用做夹具的压紧元件吗?似乎不太行

可以的,吊车支脚盘就是这种

网友:
搜索动向钢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