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柄滑块,请教

楼主(2022-05-01):
曲柄滑块机构,曲柄什么时候所需驱动力矩最大?

网友:
死点位置驱动力大到无限

楼主:
|hl90发表于 05-01 11:52死点位置驱动力大到无限
那我选电机的时候该怎么选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选电机的时候该怎么选呢

计算时不考虑死点位置,正常计算负载所需动力。设计时最好避开死点位置,做偏心曲柄摇杆,让惯性冲过死点位置。
在死点位置不要作停留。

楼主:
|hl90发表于 05-02 12:52
计算时不考虑死点位置,正常计算负载所需动力。设计时最好避开死点位置,做偏心曲柄摇杆,让惯性冲过死点位置。
在死点位置不要作停留。

那我正常算负载所需动力,假设滑块是上下运动,那是直接T=mg*R吗? R是曲柄长度,然后通过电机转速n,求电机功率,假设负载重量为10kg,曲柄为100mm,转速为20rpm,那就是T=10*9.8*0.1=9.8牛米,电机功率为P=T*n/9550=9.8*20/9550=0.02kw吗?请指教

网友:
你这么算,理论上电机20w够了,但是实际用的时候,还要算安全系数,
第二,机构一定要偏心,
第三,惯量也要算,

楼主:
|hl90发表于 05-03 21:33你这么算,理论上电机20w够了,但是实际用的时候,还要算安全系数,

第二,机构一定要偏心,

第三,惯量也要算,
我不过死点的话,不需要偏心了吧
如果这样算没错的话,20w的电机扭矩没有那么大的吧,那还得加个减速机,或者选转矩符合的大功率点的电机了

网友:
不过死点位置,在转到最低点和最高点的时候,冲不过去,
我说了,这个扭矩只是理论的,实际的,你还要算摩擦系数和安全系数
和机械效率,也就是9.8在乘0.09乘3=2.646
这才是要的力矩,
算完力矩,再算惯量,如果惯量够,那就20w电机也可以
但是保证速度的情况下,还得加减速比,普通电机20W大概0.13牛米,步进电机大概0.32牛米,伺服0.07牛米,也就是说,步进电机你还得加一个10比的减速机,你对速度要求多少呢,

楼主:
|hl90发表于 05-04 08:41不过死点位置,在转到最低点和最高点的时候,冲不过去,

我说了,这个扭矩只是理论的,实际的,你还要算摩擦系数和安全系数

和机械效率,也就是9.8在乘0.09乘3=2.646

这才是要的力矩,

算完力矩,再算惯量,如果惯量够,那就20w电机也可以

但是保证速度的情况下,还得加减速比,普通电机20W大概0.13牛米,步进电机大概0.32牛米,伺服0.07牛米,也就是说,步进电机你还得加一个10比的减速机,你对速度要求多少呢,
速度要求不高的,所以我可以加个减速机 或者用大功率点的电机,看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