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细管亲疏水性判断

楼主(2022-05-01):
问题如图

这玩意咋分析啊,是根据接触角的大小吗?没有给答案,向大家请教一下。

网友A:
根据液面高度和凹凸液面判断,AB亲水,CD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液面高度和凹凸液面判断,AB亲水,CD疏水。

谢谢你,那就是说亲水性从大到小就是 B   A   C   D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那就是说亲水性从大到小就是 B   A   C   D

这么说并不准确,因为管径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并不准确,因为管径不同。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