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的速度问题

楼主(2022-05-01):
齿轮齿条传动,齿轮为主动件,旋转运动,齿条是直线运动
那最后求出的速度,是按照公式V=rw所求吗?(w为角速度,r为分度圆半径)求取圆周速度吗?
谢谢!

网友:
公式没错,但是在实际计算中不这么用,要计算无用的中间量,告诉你一个简洁的方法:齿轮的转速*齿轮分度圆周长  注意一下单位就可以。

网友:
楼上说的对 分度圆周长乘以转速 就是直线运动速度

网友:
齿轮的转速×齿轮分度圆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