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KW三相风机可以用变频器频繁启停或调速吗?

楼主(2022-05-01):
风机是三相3KW的,转速为2900R/min;工作模式为,运行N秒(N=6~20秒之间),停止M秒(M=4秒~3分钟)
请问:
1、在停止期间,可以用变频器将风机完全停掉吗?(减少工作噪音及能耗)
2、如不能完全停掉风机,可以用变频器将转速调整至较低范围,以减少噪音和能耗?
3、如此频繁的启停或调节转速,电机的寿命或变频器的寿命是否会很短?

网友:
1.可以这样用,完全停掉,或者停在一个低速区都是可以的。变频器的基本功能了。但是注意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最好有懂得人指导一下。
2.对变频器基本没有损坏,设置正常就没问题。
3.风扇在减速过程中,可能经过共振区,振动和噪音突然增大,过了那个速度就好了

网友:
1、可以停机。2、频率设置到“零”,停机,也可以。3、对电气部件没有寿命的不良影响,对机械部件注意是否有松动

网友:
普通电机要校核温升,变频电动机问题不大

网友:
电机温升,加速时间,减速时间,都要考虑

网友:
3KW,加减速还得个几秒,有必要折腾么?

网友:
开6S停4S,这是要干什么?

网友:
没有多大问题呀,如果需要快速停止,建议采用带刹车功能的

网友:
选电机的时候,有工作制S1-S10,指的就是对应的工况,具体是什么原理不详,做电机的肯定会懂,估计也就是从发热散热方面的设计不一样

网友A:
如果实在是太过频繁的话,还不如换个思路,让风机一直开着,但是加个风管,并且在风管上面加个换向阀,频繁的启停风机改为频繁的切换换向阀不是更好?

网友:
变频器就是在一定范围内无级调速,完全可以实现楼主的要求

网友(2022-09-08):
引用 网友A:
如果实在是太过频繁的话,还不如换个思路,让风机一直开着,但是加个风管,并且在风管上面加个换向阀,频繁 ...

换向阀更贵了。
而且风机不停,换向阀关闭,还要给出风口找一个通道,否则对风机电流有影响。

网友(点评):
“换向阀”可以只是插一块铁板,且一般会在进风口加以调节

网友:
lz最后如何解决了?

楼主:
|大白小白发表于 09-09 11:23lz最后如何解决了?
最后我自己做了个阀门,用气缸来开合,也挺稳定的,没出过什么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我自己做了个阀门,用气缸来开合,也挺稳定的,没出过什么故障!

这种气动蝶阀,插板阀,都相当于标准件了。

网友:
可以用无电弧继电保护电机控制器代替现有电机启停开关即可做到。

网友:
现在有一种无电弧继电保护电机控制器,代替电机启停开关,可以频繁启停电机而无任何损坏,这种电机控制器具备检测、保护、控制、编程和通讯功能,可以设定程序控制电机启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