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学基础求教

楼主(2022-05-02):
学校学的基础知识大部分还给老师了,高中的力学知识没有如会贯通。
求教一个基本问题:我现在一个直线导轨上安装一个重7KG的物体,用皮带带动,设计从0.3秒从静止加速到600mm/s; 想知道这个皮带与物体连接处受到多大的力。我只能查到F=ma这个公式。有没有大师普及下知识。

网友:
还有惯量,克服惯量做的功,摩擦力的功

网友:
画图表达,谁也不知道你导轨怎么安装的

网友:
理想情况下:水平放置14000N,竖直14070N

网友A:
加速度a=0.6m/s除0.3s=2米/二次方秒

知道F=m×a  知道最大拉力。还要加上 水平=摩擦阻力 F×u  垂直是 m×(a+u)

根据水平或者垂直情况 增加安全系数

可以看的出 水平使用会更轻很多 垂直使用拉力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速度a=0.6m/s除0.3s=2米/二次方秒

知道F=m×a  知道最大拉力。还要加上 水平=摩擦阻力 F×u  垂直是 m ...

讲得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速度a=0.6m/s除0.3s=2米/二次方秒

知道F=m×a  知道最大拉力。还要加上 水平=摩擦阻力 F×u  垂直是 m ...

谢谢。回复很详细

网友:
大佬的加速度单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