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镀层会影响热性能吗?

楼主(2022-05-03):
金属表面做了电镀后会影响热性能吗?比如铜镀镍后会影响散热性能吗?

网友A:
我觉得会影响,要看影响多少,得看铜和镍的导热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会影响,要看影响多少,得看铜和镍的导热系数

铜大概401W/m*k,镍大概91W/m*k,镀层厚度大概就5-20微米

网友B:
会,但是影响很小,一般情况下可以忽略。
卷绕机?

网友C:
为了抗氧化,该牺牲的还是要牺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但是影响很小,一般情况下可以忽略。
卷绕机?

好的,谢谢,这是这是做夹具用的,对散热要求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抗氧化,该牺牲的还是要牺牲的

小牺牲可以,只要不是严重改变本来的性能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牺牲可以,只要不是严重改变本来的性能就行

最基本的两个应用

CPU散热风扇,铝合金的 ,为了抗氧化,还是要镀化学镍的,
现在的笔记很和手机,铜散热管,很多还是要做镀镍处理的,当然更多的是做钝化的,不是镀镍不好,是钝化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基本的两个应用

CPU散热风扇,铝合金的 ,为了抗氧化,还是要镀化学镍的,

学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