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机床是怎么使用的

楼主(2022-05-03):
抖音上看的一个短视频,不知道这机床是怎么使用的,又是车刀又是钻头,又像多轴箱又像刀库

网友:
是专用机吧~~~~~~···.

网友:
走心机,有什么不会用的,刀具多,也只用一支,

网友:
嗯嗯走心机,基本都是自动上料,做小直径轴类零件优势很大,我有客户做这个,出料口还配自动检测

网友:
就一般的双通道走芯机

网友(2023-06-09):
什么设备

网友:
看不懂,告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