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2020安装问题请教

楼主(2022-05-03):
从电脑卸载后再安装就提示错误代码1625,一直装不上,手动删除卸载残留也无济于事,哪位大神给指点下,谢谢!!

楼主:
当时卸载是因为打开老是提示许可检出超时

网友: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22939267
参考这个,缺少mfc140.dll什么的,可以找找安装文件里的3rdParty目录(2014版,2020版应该也有类似),X64和X86里找VCRedist,全部安装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