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车床的轴承怎么保养,怎么加油?

楼主(2022-05-04):
车床好象轴声音有点大,不知轴承是怎么保养的,怎么加油

网友:
轴承根本就不需要保养的,因为只要保持润滑不断,始终泡在润滑油里就行了,只是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和撞车头等事故所造成的精度下降,那就需要更换轴承了.

网友:
床头箱里面有油,轴承那位置就能得到油。。。同楼上的不同的是,轴承位的油是靠齿轮或别的旋转时飞溅上去的。

网友A:
机床擦滴挺干净滴。

床头箱的油,定期更换了没?用合格的油换了没?

有了声响,大多油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得更换部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床擦滴挺干净滴。

床头箱的油,定期更换了没?用合格的油换了没?

这台放了十几年的新的车床,台湾小车床,几呼没用过,皮带轮上的漆还像刚喷的,皮带新的一样。一点也没有磨过的痕迹。里面齿轮箱还有油,齿轮光亮。只是开机好象声音有点响,如果开到640转,声音可以,但是开到低速就有小杂音。新车床是不是要开一段时间才会平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台放了十几年的新的车床,台湾小车床,几呼没用过,皮带轮上的漆还像刚喷的,皮带新的一样。一点也没 ...

不懂,没操作过机床。但是从理论上看,启动的时候,或者低速的时候,轴承的工作是不正常的,油膜没法形成,也就是轴其实是轴承支撑或者接触,当慢慢运作起来,油膜开始工作了,那么就正常了。

轴承的核心设计就是这个油膜和间隙等参数的设计。

我是纯理论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