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3,带括号标注,可否

楼主(2022-05-04):
图纸R3,带括号标注,可否?板厚1mm不锈钢,不知道厂家的折弯半径,如此标注。

网友A:
参考折弯半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折弯半径!?!?!?

对个圆角没有要求的话,不用标注的,厂家自己决定

网友:
你直接标R,不用标数值,制作商就知道是工艺R

网友:
可以不标注的

网友:
1mm的话一般1.5的就可以了吧,你如果用圆模刀也可以折弯出你要的尺寸

网友:
不用标注,这里肯定是R角。如果你有要求怕干涉,可以标个R多少以下

楼主:
看看都有什么要求

网友:
如果没有特别的要求,直接(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