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通过轴承断裂图分析轴承断裂原因

楼主(2022-05-04):
各位大神
请帮忙分析下,下面两幅轴承断裂图,轴承是如何断裂的,是突然断裂还是疲劳断裂,是如何导致的断裂
这是协作机器人上的谐波减速器,波发生器上的柔性轴承外圈断裂,

网友A:
系统中有无碰撞记录?——俺不太懂系统,猜测受冲击载荷产生的,薄壁受冲击易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中有无碰撞记录?——俺不太懂系统,猜测受冲击载荷产生的,薄壁受冲击易断裂!

无碰撞,正常运行断裂

网友:
看不清断面细节,,,截图,或者拍原件。

网友:
谐波减速机的轴承柔轮? 哪个公司的谐波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