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静力学分析中if函数如何实现线性阻力设置

楼主(2022-05-04):
我查到if函数可以实现恒阻力到恒阻力。
如何弄成图里的那样。

楼主:
求大佬帮助,
推个教程也行

网友:
你怎么会觉得图中的分析是建立在静力学基础上的,你对静力学有什么误解。

网友:
你是已知阻力函数求机构?

还是计算什么  如果可以先把运动机构图先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