腰椎不好,怎么调理过来

楼主(2022-05-04):
长期蹲守电脑,颈椎不好,腰椎也不好了,左脚前脚掌麻,查了下,L5/S1椎间盘向后偏右侧突出3mm,硬膜囊受压,椎体缘见轻度骨质增生硬化。各位大佬,有没有类似病症的?怎么调理好的?给传授点经验吧,谢谢!!

网友A:
升降办公桌,你值得拥有。

网友(点评):
显示器已经加高了一些,看来还得继续加……站着办公会更好一点?

网友B:
我以前也跟你一样,自从去了大保键,好了

网友(点评):
在家保健算不算?是需要敌不动我动,还是敌动我不动?

网友:
1,坐硬板凳
2,面对墙壁踮起脚尖,手指努力向上升,后面最好有人摸摸脊椎。每天来2,3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跟你一样,自从去了大保键,好了

敌动我动,敌不动我也动,要主动出击!

网友:
在抖音看到一个调理腰腿疼的方法,也许可以试一下?生板栗,每天早上空腹吃,每颗在嘴巴里嚼很久嚼成浆的那种程度,然后吃掉

网友(点评):
靠吃食物治疗这个并不靠谱

网友:
太空仓座椅~~~~~~···.
动手能力强的话,自制躺椅加装显示屏支架~~~~~~···.。

网友:
显示器中心点和眼睛等高。

板凳是硬的,要有扶手,随时扶一把。

保暖。

恢复?想都别想。

我腰伤20多年了,应该说是快三十年了。每年复发一次到两次,痛的起不来。

网友(点评):
早上空腹嚼咽三颗生板栗,也许可以试一下,我抖音看评论有两个人都试过了,有点效果

网友(点评):
这个要是能好的话……医生都下岗去吧……哈哈……

网友C:
每天垫脚。(脚跟着地)锻炼  100下。。 坚持半年 效果明显。。  吊单杠也可以。。。

网友:
去正经医院做牵引

网友:
以前去医院,医生直接就说想要治好是不可能的只能缓解

网友:
不要长时间一个姿势,办公时间坐着和站着交替。买个单双杆把身体吊起来的姿势即相当于牵引治疗。床垫子换成硬的。农村老家的人劳累,很多这个毛病。如果你年纪较大,可以吃一种药叫做维固力(不是维骨力),听老家人说效果很好。

网友:
正规大医院诊治后,保养+游泳,可以基本恢复正常。
其实现在水平,诊治不难,后期保养锻炼才难。
时间两年以上。
很多专家、病人已经证实方法可靠。

详情可以咨询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降办公桌,你值得拥有。

评论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天垫脚。(脚跟着地)锻炼  100下。。 坚持半年 效果明显。。  吊单杠也可以。。。

我也算活该,要是做啥都能坚持,就没这么多事事了。

网友:
中医说法,腰椎问题根本原因是血不养筋,就是腰部活动太少血液循环跟不上,SO
1.前后脚微微下蹲,身体前弯,后背弓起,然后起身身体伸直.每次20-50,每天3次.这个是太极拳的基本动作.
2.找个健身器材,老头用的扭腰的,没有就原地扭,慢慢的,每次200,每天3次.
3.每天睡觉前找个单杠,悬挂累计5分钟以上,挂到腿麻减轻再睡觉.
4.睡平板床.
5.找个护腰腰带,每天带着,一直到坐姿正确为止,养成习惯.
6.腰部绝对绝对不要着凉.
7.没事压压腿,压腿的目的是拉伸腰.和单杠一样,把腰间盘拉开再重新长,注意强度.
8.不管什么体育运动,多运动,不要跳,不要负重.
9.坐姿就不说了,有这毛病的就知道什么是正确坐姿了.
我是腰间盘碎裂,花了3年时间恢复,现在6.7年吧,恢复了一半,从卧床到能负重100斤.基本不影响.
太极拳其实对腰挺好的,但是真正会教的太少,就不建议了.
个人经验,关键是-运动,运动,还是TM的运动.

网友:
腰脱常规操作只能养  不能根治  尽量提醒自己坐一两个小时 起来活动活动 剩下就调整座椅 桌子 工位各种高度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

网友:
看了一圈还是建议上正规医院看下,不要心疼钱

网友:
多做双飞燕,我也有但没你这么严重。坚持一个月,症状基本没有了。最好就是换行,不要找老是坐着的工作。我每次放假,浑身一点感觉都没有,一上班,到了下午,腿就有点不舒服,不痛不麻,就是感觉不舒服。

网友(点评):
现在是坐着脚不怎么麻了,站着仍会感觉到脚麻。

网友:
贴膏药,冷敷贴。电脑屏幕垫高,中心点略高于眼平视水平面稍微仰头看屏幕。

网友:
久坐不好。下一个眼晴护士软件,定时锁屏,走一走。

网友:
这个肯定很有效果。

网友(点评):
买了个单杠,这种撑墙的感觉不太靠谱,有个视频,荡秋千给荡下来了。

楼主:
室内单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