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电机和三相异步电动机问题

楼主(2022-05-04):
大家好,我有个疑问,你们看,现在的电动汽车电机动不动就100kw以上,而耗电量确实非常低,等速60公里一小时才6度电,折合一公里才100w耗电量,不是说电机的空载电流是额定电流的30%以上吗?就是100kw的电机空载运行一小时都要30度电,怎么电动汽车带载60公里时速运行一小时才6度电,怎么解释,请大神指点

网友:
请问电动车是什么电机,你把它混为普通设备上的电机就是笑话了

网友:
不要小看了电控系统。我们用的一个翻转机,用了变频器,电只有原来的零头。我是接了钳表在进线端测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