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材防锈

楼主(2022-05-04):
买回来一个国外的烧烤炉,铁板没有表面处理,但是防锈,用过后遇水也不生锈

楼主:
铁板

铁板

楼主:
请教下有人认识这种材料的吗

网友:
确定是铁板?

网友:
铁板?感觉像是热镀锌

网友:
吸铁石吸吸看呢

楼主:
吸铁石试过的

网友A:
换个角度看看,受热面发黑吗

网友:
不锈铁?镀层?

网友:
元素分析试试?

网友:
材料不一样,我们从德国进口的设备也是如此,铁的,不上锈,化验了一下,里面多一种化学元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角度看看,受热面发黑吗

受热面和普通的铁板受热差不多,颜色变蓝

网友:
值的深究

网友B:
看着是不锈钢那种光泽

网友(点评):
lz用磁铁吸过,有磁性吧。

网友(点评):
不锈钢变形有磁性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是不锈钢那种光泽

不锈铁?

网友(点评):
不锈钢和不锈铁外观上基本分不出

楼主:
说就是普通的A3钢

材料的元素分析

材料的元素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是不锈钢那种光泽

加工有弱磁性,这个是常识。

烧烤炉这么大的件,磁性多点测试lz不会犯这个低级错吧

网友A:
那么lz的思路,是转向研究其表面处理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lz的思路,是转向研究其表面处理工艺?

网上看发蓝工艺表面也有这种灰黑色的,但是我们这边的供应商没做到过

网友A:
@魍者归来 借大侠慧眼瞅一瞅,啥表面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魍者归来 借大侠慧眼瞅一瞅,啥表面处理?

不生锈可能是多方面原因吧,环境干燥、表面有油脂、高温下表面有氧化层等等。

如果只是普通的材料,也不排除表面用了特殊的工艺比如日本HSK的ラフレ®或者ラスパート®之类的,有些涂层技术因为只有几μm,用元素检测法是测不出来的。(不过我个人感觉这个小玩意不至于)

网友:
外表看上去有点发蓝。

lz是不是不舍得造啊,多烧几次,

放户外暴晒淋雨看看。

网友A:
@一朵娇粉嫩的花 请教版主,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朵娇粉嫩的花 请教版主,怎么看?

从照片看,我认为已经生锈了,局部有发黑的氧化皮。大概率还是出厂的时候表面有自干型防锈油等类似的透明涂层。

这种对老外来说可能一次性的用具,大概率都是国内生产的,应该没有什么高精尖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