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纹,电镀后发现,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5-04):
产生此现象的是什么机理?

网友A:
挂着钢丝造成的吗

网友:
是不是镀锌钝化时挂点

网友:
需要说明一下简易的电镀流程和挂具方式,批量还是个别还是固定的比例?每一个 不良都是同一个位置?

网友B:
这个也有可能是原材料问题,多出现在管料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有可能是原材料问题,多出现在管料上

你是对的!!知道材料厂里这种材料是什么工艺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着钢丝造成的吗

不是电镀厂造成的!  感觉材料是拼凑而成!

网友:
下面那部分是阴影吗?
感觉想双面磨刀石呢  哈哈。

网友:
电镀前照片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对的!!知道材料厂里这种材料是什么工艺做的吗?

感觉像是压接的

网友(2022-12-13):
厚度太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