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力

楼主(2022-05-05):
高速旋转半径的大小是否决定着动平衡的稳定性?

网友:
不是,比如各种行星

网友:
肯定的呀,高速时,半径大惯量就大,稍微偏心就会导致额外的动距造成不平衡

网友(2023-03-08):
现在我一个旋转设备,高速时机器抖动厉害,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