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轴丝杆有点摆动

楼主(2022-05-05):
丝杆  直径40  导成20   结构为双Y 驱动  安川E7伺服电机  丝杆两端 角接触 30TAC62 轴承
尾部也做了预拉

500RPM/MIN  运行   10-20分钟后  丝杆会摆动   而且很明显

大概是什么原因  引起的摆动  有什么方法能排除  解决问题

知道的大神 万望指导一下  感激不尽

网友:
轴承问题?

网友A:
空转抖动还是加工过程抖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转抖动还是加工过程抖动啊?

空跑10-20分钟  后   就会抖动

楼主:
应该不是轴承问题

网友B:
两端轴承都是角接触,用法有问题,

网友(点评):
用法没有问题,人家是做了预拉处理,可以提高刚性,很多CNC都是这样的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跑10-20分钟  后   就会抖动

个人认为,有直线导轨受力,就算要抖动也轮不到丝杠啊。

怀疑是不是电机散热不行。自己抖开了

网友C:
感觉是丝杆的问题,长度太长?找厂家技术支援一下

网友(点评):
可否细讲?如何托住?

网友(点评):
看那十几米长的车床丝杆会有托架

网友:
温差如何?这么长的丝杆,温度变化几度的话,总的变形量还是挺大的

网友:
碰到过刚运行丝杆就抖的 ,和伺服电机的增益有关,可以找厂家问问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丝杆的问题,长度太长?找厂家技术支援一下

我也是 这么想的   丝杆   中间长3500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端轴承都是角接触,用法有问题,

怎么个 用法问题   能说详细一点点吗   我们两端  应该是DB 安装的

网友:
找你们的供应商问问,借楼打个广告,用到滑台模组找我,性价比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是 这么想的   丝杆   中间长3500MM

但是你又说十几分钟后才抖动,跟时间相关的大概也只有温度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是你又说十几分钟后才抖动,跟时间相关的大概也只有温度了吧。

温度 也有关系吧  毕竟会热伸长

网友(点评):
为什么我发的图片不显示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但是你又说十几分钟后才抖动,跟时间相关的大概也只有温度了吧。

这段摘自上银手册

网友(点评):
这个是正解。丝杆选型都应该校核一下的吧?

网友:
三米五的丝杆,四十的干经,长径比快达到90了,怎么想的。
在不考虑负载的情况下,这个丝杆就已经是简支梁了,有没有单从这方面做受力分析。
其次,你转速过高,不晃才怪。
速度过快,温度升高,长径比大,电机刚性其实都不用考虑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电机的问题,可以试着换个更大功率的电机或者加减速器,加大扭矩

网友:
超过三米的,直接用齿条,丝杆完全不在考虑范围内。
我比较菜,计算能力不行,胆子还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段摘自上银手册

确实,按上银计算最高速度在487.75rpm。楼主500rpm运行10来分钟发生晃动也可理解了。

网友(点评):
dr是丝杠的根径哦。

网友:
这个长度 为什么不考虑齿轮齿条呢,

网友:
转速调成345

网友:
最好直线电机

网友:
丝杆超过3米会抖,一般不会超过3米的,我们做这些都会提醒客户的

网友:
长径比不对了,丝杆太长了

网友:
不懂机床。但是懂振动。

可以调整转速吗?如果可以,先100,然后200,250,300,400,500,550,600,看看是不是共振,如果是共振,再检查一下哪里共振了,那么就很容易了。。如果你的悬臂太长,用什么东西握住悬臂端,看看是不是振动就消失了,那么就确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 这么想的   丝杆   中间长3500MM

想知道这条3.5米长的丝杆,什么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段摘自上银手册

你牛逼!!!
清晰,准确,而且还带了基本公式。

网友:
丝杆过长,转速过高就会抖动,你这里采用的传动方式有问题,不知道你为什么应用丝杆,长距离传动方式优选齿轮齿条

网友:
预拉处理做得好效果是很好,刚性高,处理得不好,转速快,温度高就会出问题,见过很多CNC都是要加预拉处理的。你的问题我感觉有可能是双驱的问题,双驱理论上是行得通,但技术要求高,我见过的人家搞双驱的,刚开始都没问题,但用了十天半个月就会有不同步的问题,纯属于技术不过关导致的

网友:
1.Y轴丝杆是怎么摆的?2.丝杠部分上结构图看看

网友:
细长比太大了,可能是挠度问题,可以试试调整伺服刚性

网友:
见过的这种大机器如平板切割机,平板打孔机,行程两三米的,基本都是用齿轮齿条或者同步带,丝杆长了确实刚性不是很好。

网友:
可以看看论坛中的这个帖子,http://www.cmiw.cn/thread-102138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