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之前装solidworks2020,现在加装了2019,同样的图形2019很卡?

楼主(2022-05-05):
电脑之前装solidworks2020,现在加装了2019,打开同样的图形2019非常卡?旋转移动卡的不成样子。(和电脑性能没关系,怀疑两个版本有影响)
网上攻略试了一边,那位大侠遇到过?谢谢!(2020还是很顺畅)

网友:
用2020即可

网友(点评):
别灌水 浪费资源

网友(点评):
一个2020.一个2019,你是不是也是在浪费时间浪费资源呢

网友(点评):
很多时候客户用的低版本,要求你用一样的版本,懂了吗

网友(点评):
哈哈,明白。你可以看看是不是2019默认把OPENGL打开了。如果是的话,关掉就不卡了

网友:
sw对双版本共存本身就不友好,另外还要看显卡对19版本是否兼容,20能用不代表19也能用。

网友:
之前遇到的情况是换版本之后,启动特别慢,删了某个文件夹就可以了(具体是哪个忘了,网上应该有)

网友(点评):
启动不慢

网友:
2个版本不要安装在一个盘符上,C盘2020, F盘2019,2个不同时启动没有啥影响

网友(点评):
是这样操作的

网友:
一山不容二虎,明白!

网友(点评):
单独装也不行的,非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