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纸巾的表面要做得凹凸不平?

楼主(2022-05-05):
压花的作用
纸巾最主要是用来清洁和干燥,常见于吸水的场景。比起抽纸和卷纸,压花更多见于厨房纸,因为吸水的需求更强烈。

下图上方是普通纸巾的横截面,是薄薄一层平面。如果压花后,就做成凹凸不平的表面了,能创造出一个个的小空间,这就更方便储存(吸收)水分了!

压花辊筒
纸巾压花要用到压花辊筒,大力挤压纸巾表面做成型的,钞票的浮凸感也是这样做出来的,以及学生证上的校章也是用钢戳大力压出来的。

压花辊筒上的图案,泛着全金属浮凸的美感。现在常见的纸巾都是多层纸叠加的,在压花时,也会刷上少量的胶水,好方便多层黏合。

滚大卷纸
下图是卷纸在硬纸板筒芯上被机器缠绕 100 圈的过程。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在纸卷底部设置大转轮,再依靠摩擦力带着纸巾卷起来。

至于抽纸...真的是机器一张张叠在一起的!

看一次折叠抽纸的过程,以机器的速度,每秒可以折 16 张纸。

从正上方看左右两个滚筒,左插一张纸,右插一张纸,就把抽纸叠起来了。

先制作出超长卷纸,后面再做切割分段。

切割成段
先把超长卷纸送到叠加传送机上,方便后续更好地切割。

4 个纸卷被圆锯一起速切,有没有恐怖片即视感...

送去包装
找的是厨房纸的流水线,所以卷纸切的比较长,如果是卫生纸则会被切的更短,但制作过程都是一样的。卷纸们被送到速度不一的传送带上,要送去塑封打包啦~

塑封是一层塑料膜往纸巾送去,然后纸巾被机器往上一顶,挤压之后就被热封到一起了。

最后来看下包装的细节图~

文章来源Cast 有趣的制造

网友A:
九几年的时候,我们当地的卫生纸做得很粗糙,硬到仅仅比报纸强一点点,而且上面是没有印花的。

网友(点评):
那时候可能没有普及这种生产技术(设备机器)~~~~~~···.

网友:
60年代插队时农村基本不用纸的

网友:
这都不懂?
擦屁股容易挂浆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九几年的时候,我们当地的卫生纸做得很粗糙,硬到仅仅比报纸强一点点,而且上面是没有印花的。

记得以前看过一篇文章,好像是说现在的卫生纸并不是主动发明出来的,而是有个商人的一批货物纸张受潮了,只能扔掉,后来发现擦PP很好用,于是一项发明就出来了,也不知道这个故事是真是假

网友(点评):
应该是个段子

网友(点评):
我研究了一下,最早使用糙面卫生纸的应该是我国的皇室,明朝就有皇室统一采购卫生纸的记录了。国外卫生纸开始商用是19世纪了,第一个发明商用卫生纸的人暂时还没考据到……话说我好像有点太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