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一下用solidworks画渐开线蜗杆的方法

楼主(2022-05-05):
求指导

网友:
端面截形,螺旋扫描

网友:
其实和螺纹的做法一样,唯一的麻烦就是做渐开线,先画一个半圆弧,圆弧一端做个点,另一端沿圆弧切线(向圆弧外侧)引一条线段,长度是半圆弧长,然后点放样到线段做放样曲面,用半圆弧做中心线,曲面边缘就是渐开线了,或者直接用方程式驱动的曲线也可以画出渐开线,剩下的就是简单的扫描切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