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座,立辊结构,辊轮转动时间短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5-05):
辊是PP的,直径40mm,高度240mm。轴承是陶瓷轴承。拨动后很快就停止了。不到10s。有什么方法能让其转动时间长一点。求助大神

网友:
更大力点

网友:
不加油,预紧松一点,加大惯量。

网友:
了解一下芭蕾舞演员转圈,以前见到别人的辊筒轻轻一拨能转好几分钟

网友:
查一下装配同轴度是否好

网友:
是否测试轴承空转能维持多长时间,PP辊两侧肩部固定轴承的部分是否设置同轴和与辊垂直公差。

网友:
是否存在同轴度及加工精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