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座内径超差。

楼主(2022-05-05):
轴承座内径尺寸为980,轴承座为剖分式结构,根据设计手册D:\001.jpg选用Js7(0.045)公差,在检验过程中发现尺寸超差,而且是两个方向都超差。
轴承选用为调心滚子轴承,径向游隙为0.53-0.7,检验结果见下图。这个轴承作如果不作进一步处理,能否使用,轴承的游隙为C3,必标准游隙C0大0.15mm,依靠牺牲部分游隙是否可行,如果不可行,有没有可行的解决方法。草绿 色和紫红色之间为公差带。

网友:
作用尺寸整体应是偏小了。太不圆了,退货吧。

网友:
用的是哪种检验设备啊?
曲线的头和尾,为什么数据没有一致?

网友(点评):
盲生,你发现了华点

网友(点评):
表是EXCEL的,测了后做的。

楼主:
自己设计的零件,委托加工。精度超差,讨论后续处理方案。

楼主:
对不同位置(竖直。水平,左倾斜45°,右倾斜45°)多次测量的结果,输入excel,并于要求公差作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