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度测量精度是否与温度有关

楼主(2022-05-05):
测量一个轴承座,轴承座选用钢,孔径1000mm,在0℃和20℃时测量同一位置,测量的长度是否一样。
是否还考虑量具与被测量部件材料热膨胀系数的差异的影响。

网友:
肯定有关啦,只是关系多大就得查表或者做实验才知道了。

网友:
精度高的当然会膨胀。钢的热膨胀系数是12,单位百万分之一。

20也就是膨胀240/1e6..也就是万分之2.4。。*1000,那么就是0.24mm.  我不会测量,但是这是机械基础知识,所以知道钢的膨胀。

网友:
碰到过精密件的测量,都是放在空调间来运行的。恒温是基本 要求。

网友:
这个温差,能差出0.2mm以上。

网友:
当然有关系啊,有个通俗的说法“一米一度差一丝”。
除非有特殊要求,如果送到实验室测,都是按照20℃进行等温的,还要考虑温度补偿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不同温度下,是否还考虑量具的热膨胀系数的影响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网友(2022-09-17):
测量室恒温24小时后再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