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轴承配合的孔、轴公差如何选取?

楼主(2022-05-06):
如下图
圆锥滚子轴承33211;
轴竖直,转速100RPM;
轴向负载500kg,无径向受力;
工作温度:最高60摄氏度;
不需要更换维修,坏了直接扔掉。

这种情况下,轴承配合的外壳孔和轴的公差如何选取。

网友:
外圈间隙,轴过渡配合,能满足你的要求吗

网友:
按照轴承标准所推荐的配合

网友:
外圈间隙配合,内圈过盈配合

网友:
如果轴向有精度要求,还是要预压一下

网友:
难拆的时内圈,必定间隙或过渡。外圈必须过盈。

网友:
设计手册轴承篇

设计手册

设计手册

网友:
一般内圈过盈,外圈间隙

网友:
轴h6,孔JS5

网友:
轴承标准配合

网友(2024-02-02):
外圈间隙,内圈过盈

网友:
间隙查手册,没有大错误。结构问题,水平轴用这种结构可以,大负载垂直轴建议还是加一组推力轴承,比较实用。

网友:
转速很低,如果不影响,建议都用间隙就行了,好安装更换也不会影响使用,

网友:
内圈过渡k6 外圈间隙H7 为啥不用推力球轴承 只有轴向载荷

网友:
这玩意差不多选一个就行,毕竟你标的不代表师傅干出来的

网友:
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