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 来看这

楼主(2022-05-06):
如果不用感应器的话有什么办法能检测大于0.2mm的误差啊

补充内容 (2022-5-6 13:06):
销轴插入孔中 漏出的端面不大于0.2mm 是在一个自动装配的设备上的其中一个装配工位

网友A:
目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卡尺

情况不允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视就行了,

这可真的是明察秋毫了

网友C:
通止规,塞规
谁TM知道你是检直线方向,还是检圆周方向,连问题描述都描述不清楚,你上过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止规,塞规
谁TM知道你是检直线方向,还是检圆周方向,连问题描述都描述不清楚,你上过学?

你可真上过学 张口就口臭的在这tmtm的 是你老师教的还是你父母教的?又或者在这拿没素质当直爽?

网友D:
长度还是深度?外径还是内径?凸起还是缝隙?基本尺寸有多大?

网友E:
图像识别

网友F:
办法总是有的,说说环境要求吧

网友G: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H:
三坐标,投影仪,专用工具,这些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长度还是深度?外径还是内径?凸起还是缝隙?基本尺寸有多大?

抱歉大佬 是我没描述清楚
销轴插入孔中 漏出的端面不大于0.2mm 是在一个自动装配的设备上的其中一个装配工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抱歉大佬 是我没描述清楚
销轴插入孔中 漏出的端面不大于0.2mm 是在一个自动装配的设备上的其中一个装配工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像识别

抱歉大佬 是我没描述清楚
销轴插入孔中 漏出的端面不大于0.2mm 是在一个自动装配的设备上的其中一个装配工位
考虑过图像 在想有没有便宜点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办法总是有的,说说环境要求吧

抱歉大佬 是我没描述清楚
销轴插入孔中 漏出的端面不大于0.2mm 是在一个自动装配的设备上的其中一个装配工位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三坐标,投影仪,专用工具,这些有吗?

抱歉大佬 是我没描述清楚
销轴插入孔中 漏出的端面不大于0.2mm 是在一个自动装配的设备上的其中一个装配工位

网友I:
光栅尺就可以检的出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抱歉大佬 是我没描述清楚
销轴插入孔中 漏出的端面不大于0.2mm 是在一个自动装配的设备上的其中一个装 ...

可以用电刷,小于0.2mm的不会接触到电刷,没有电流,超出0.2与电刷接触,警示灯+蜂鸣器接通,自动线的话,也可以用机械手之类的直接抓取。这个要实验,0.2mm尺寸还是偏小了,误触的概率会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电刷,小于0.2mm的不会接触到电刷,没有电流,超出0.2与电刷接触,警示灯+蜂鸣器接通,自动线的话 ...

好的 多谢大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光栅尺就可以检的出来。

多谢大佬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光栅尺就可以检的出来。

一直没用过光栅,这玩意成本高不高(像楼主要求的这种1%毫米的精度,国产品牌大概要多少银子?)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一直没用过光栅,这玩意成本高不高(像楼主要求的这种1%毫米的精度,国产品牌大概要多少银子?)

我们也没用过国产的,用德国或台湾品牌的,50行程的500块以内。

网友F:
引用 楼主:
抱歉大佬 是我没描述清楚
销轴插入孔中 漏出的端面不大于0.2mm 是在一个自动装配的设备上的其中一个装 ...

简易检出块,检测面磨台阶0.2,贴孔端面推过去,通止检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简易检出块,检测面磨台阶0.2,贴孔端面推过去,通止检出。

那样的话 如果误差大于0.2了 就发生干涉可能损坏产品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们也没用过国产的,用德国或台湾品牌的,50行程的500块以内。

这个价格可以接受,好方案!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样的话 如果误差大于0.2了 就发生干涉可能损坏产品了啊

不管是电驱动还是气动,老板不让你选型?能用夹具自动装配,就不担心检具,除非故意选大功率或操作力。

觉得廉价掉档次了的话,去买带数据传输功能的面差规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们也没用过国产的,用德国或台湾品牌的,50行程的500块以内。

这玩意我也没用过  还得研究下看看能不能行 刚去看了下 几十到几百都有

网友:
压表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管是电驱动还是气动,老板不让你选型?能用夹具自动装配,就不担心检具,除非故意选大功率或操作力。
 ...

好的 多谢大佬指点 这就去研究下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玩意我也没用过  还得研究下看看能不能行 刚去看了下 几十到几百都有

不要选太便宜的,寿命短。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要选太便宜的,寿命短。

好的

网友:
做个测试工装吧,按你加工件对应设计一个

网友J:
用真空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真空检测

这个怎么整  大佬具体说说呗

网友K:
带数据传输的高度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整  大佬具体说说呗

真空发生器、+吸盘,+压力表,吸盘可以自己做,也可以买标准的,看自己需求,通过判定压力表的数值,判定是否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没用过光栅,这玩意成本高不高(像楼主要求的这种1%毫米的精度,国产品牌大概要多少银子?)

普通电阻尺就足够了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带数据传输的高度计

销售这个的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L:
销售这个的厂家?

不是,淘宝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