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功率问题

楼主(2022-05-06):
各位大侠,请教个问题。对于三相异步电动机来说,样本上显示的参数有额定功率、额定电压、额定电流、功率因数、效率。

额定功率就是电机轴可输出的功率P,P=squ(3)*额定电压*额定电流*功率因数*效率?这相当于电机定子端输入电压、电流,经过电动机后可以输出的功率?公式是这么算的吗

吧主千万别收费,我是咨询问题

楼主:
根据样本的计算,是几个参数乘在一起

网友A:
电动机轴输出的机械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机轴输出的机械动力~~~~~~···.

理论计算的公式对吗

网友B:
我能告诉你的是,电机选型考虑扭矩、惯量、转速,每个供应商手册都有写,你要研究功率当我没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计算的公式对吗

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能告诉你的是,电机选型考虑扭矩、惯量、转速,每个供应商手册都有写,你要研究功率当我没说

谢谢,选型还明白点

网友(2022-06-16):
功率,原意指做功的快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