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轴承能耐多少度高温?

楼主(2022-05-06):
不锈钢轴承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不锈钢轴承是否可以当作高温轴承来使用?若是能,那不同的不锈钢轴承分别能耐多少度高温?

针对这个问题,因为只有确保轴承材料既能耐高温的同时,轴承本身该有的机械性能又非常好,才能算是合适的“高温轴承”,所以今天分两个部分来分析。

第一、不同材料的不锈钢轴承,就单独的材料来说,耐高温性能分别是多少?实验结果以及结合实际应用整理的数据如下:
二、在这里,我们所说的是轴承本身该有机械性能,核心讲的是:轴承所需要承担的转速、载荷、以及运行过程中的运动稳定性。

我们先看轴承的定义,“轴承(Bearing)是当代机械设备中一种重要零部件。它的主要功能是支撑机械旋转体,降低其运动过程中的摩擦系数(friction coefficient),并保证其回转精度(accuracy)。”
结合我们今天的主题不锈钢材料本身来说,我们要确定的就是:不锈钢材料的轴承能在相对长的时间内能稳定的以一定的转速、载荷、低摩擦的运行”。
针对机械性能来说,我们只需要对不锈钢轴承(440C、420、304、316、316L)中的440C或是420进行分享就行,因为304、316或是316L材料,主要是解决低转速下的强酸碱腐蚀或是其它强腐蚀,至于304、316或是316L材料的轴承中的机械性能,我们会在后期的文案中进行更新与分享。

但是要解答高温环境下的不锈钢轴承(440C不锈钢轴承和420不锈钢轴承)的机械性能,我们需要知道是440C不锈钢材料和420不锈钢材料中的碳元素的百分比就行。

结论:

不锈钢轴承无论哪种材料的不锈钢轴承,都不能作为高温轴承使用,若是温度超过120度,请正确选择合适的高温轴承厂家、以及正确的高温轴承,因为在安全采购方面的折中可能对您的业务、机械以及相关工作人员造成巨大伤害。

网友A:
是指在该温度范围内,可以正常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在该温度范围内,可以正常工作吗?

最好还是用专门的耐高温轴承。

网友B:
楼主能否发个滚针轴承与轴和孔的配合公差选择,手上一本厚厚的轴承手册也没有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否发个滚针轴承与轴和孔的配合公差选择,手上一本厚厚的轴承手册也没有写

现在我也没有,可以帮你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否发个滚针轴承与轴和孔的配合公差选择,手上一本厚厚的轴承手册也没有写

可以去IKO轴承网站上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