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型钢上开孔要求,有要求么

楼主(2022-05-06):
如题,机械设计手册上只有槽钢 角钢的要求,没找到H型钢的要求,这么怎么定呐,

网友A:
开口就会降低性能指标,自己用三维简单算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口就会降低性能指标,自己用三维简单算一下吧

槽钢上开孔是常态吧,这个按规范来应该就可以,但是现在是没找到对应的规范

楼主:
自顶,求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