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生常谈 减速机的转动惯量折算问题

楼主(2022-05-06):
请问下用步进电机+减速机的时候,计算惯量比,负载惯量是知道的,步进电机和减速机惯量也都是知道的,惯量比是   (负载惯量/减速比平方)/(步进电机惯量+减速机惯量)还是((负载惯量+减速机惯量)/减速比平方)/步进电机惯量?第三种说法:(负载惯量/减速比的二次方)+减速机转动惯量]/电机转子惯量
我问过几个人,两种说法都有,所以有点懵逼了,特来请教一下大家。谢谢

楼主:
这是我在一个选型手册上看到的

网友A:
第三种说法对,这个选型手册说得不对,因为减速机也是电机的负载。要理解计算惯量比的目的是看电机的动态响应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种说法对,这个选型手册说得不对,因为减速机也是电机的负载。要理解计算惯量比的目的是看电机的动态响 ...

谢谢指导,原来我一直都用错了,不过因为安全系数我选的大,所以一直没出过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原来我一直都用错了,不过因为安全系数我选的大,所以一直没出过问题

这个负载惯量是怎么算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负载惯量是怎么算的啊

负载惯量有专门的计算公式,不过我一般都懒得算,直接在SW里看,尤其是电机直连旋转结构,在SW里直接看质量属性,那里会直接显示惯量值,非常方便。

网友C:
肯定是第三种啊,传动系统除了原动机都是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第三种啊,传动系统除了原动机都是负载。

谢谢,请问这种原理性质的东西在什么书上会有您知道吗?我不是学这个专业的,好多基础问题都不明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这种原理性质的东西在什么书上会有您知道吗?我不是学这个专业的,好多基础问题都不明白。

我也不知道什么书有完整的系统的讲这个啊。很多也是看样本结合度娘知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这种原理性质的东西在什么书上会有您知道吗?我不是学这个专业的,好多基础问题都不明白。

我很明白,但是我产品不好。哈哈。其实转动惯量自己算也不难的。形状不规则需要一点水平,非常不规则用软件算。

其实本质是控制或者避开共振,就是结构质量惯量大了,很多的固有频率很低,很容易发生振动而且幅度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知道什么书有完整的系统的讲这个啊。很多也是看样本结合度娘知道的。

系统的书就是机械振动。。那是最专业的。。当然,很多的计算例如惯量的计算,这些是材料力学。。。再基础的你得翻数学的线性代数。

网友(2023-03-25):
您好,我这边是东莞卓蓝的厂家,专业解决减速机问题,可以加个联系方式相互学习探讨一下,19526168912

网友:
每天进步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