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气路能用二位五通阀?

楼主(2022-05-06):
换了个公司。同事用二位五通阀+真空发生器做方案。能这么用的?气路该怎么接啊?

网友:
用外先导的就可以了,或者本身就是直动阀。

网友A:
很多客户用阀岛式结构,使用统一规格的电磁阀都有用两位五通阀门的习惯。只是,严格来说,成本和节能方面不一定是最好的。

两位五通直动阀门可以过真空;
两位五通外先导阀门可以过真空;
如果是两位五通电磁阀控制正压,之后接真空发生器,一样没有问题(等于是当两位三通用)。此外,不考虑耗气的话,两位五通A孔接发生器,B孔配一个单向阀再接回真空发生器出气口,还可以有反吹的效果。

网友(点评):
实战大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多客户用阀岛式结构,使用统一规格的电磁阀都有用两位五通阀门的习惯。只是,严格来说,成本和节能方面不 ...

学习了,一直是二位五通堵一个孔用,如果按您讲的,接真空发生器的出气口,反吹是什么效果呢?

网友(点评):
快速下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一直是二位五通堵一个孔用,如果按您讲的,接真空发生器的出气口,反吹是什么效果呢?

破真空的意思,就是吸住产品想要放下来,但是吸盘吸的太紧,内部还是负压有时候放不下来,吹点气进去形成正压产品就容易放下来了

网友:
最近正准备搞气路,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
又学习到了新的思路。

网友:
气路找我,更专业

气路图片

气路图片

气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