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就辩(16)—奇怪的接头

楼主(2022-05-06):
    前些天和朋友一起去看一台高炉气动开口机,检查气路的时候打开一处管接头,发现很特别,不明原理,如下图就是那半圈钢丝,确实奇怪,发出来看社区里有没有了解的社友给解解惑。图片如下:

    第一次现场直面高炉,比想象的要巨大的多,铁水轰轰而出的时候,那种震撼只有去过现场才能正切的感受到。
    面对前人的智慧,不禁告诫自己要时刻保持谨慎、谦逊。

网友A:
应该是一种防松结构,母口有限位,在外部可以较轻松拆卸,但振动时会被限位卡住。呃,我猜的。我在矿机上见过一个结构跟这个有点儿像。

网友(点评):
仔细看内孔也带螺纹

网友(点评):
防震、限位有点意思了

网友:
LZ可以去锻造车间走走,觉得地动山摇。

网友B:
母头没照片么?

网友(点评):
螺母就是个普通螺母,密封靠上面那个铜片密封

网友:
这一炉得多少T,

网友:
转到那个位置被卡住?

网友C:
带钩钢丝挡圈。轴向限位用,这样就做成了一个活接。

网友:
里面钢丝凸出来,是为了限制里面的螺纹拧紧的时候不要拧到底么?

网友:
内螺纹有定向防转的,是不是先上内螺纹,对齐方向,然后上卡箍,最后上螺母密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钩钢丝挡圈。轴向限位用,这样就做成了一个活接。

支持一下,那内螺纹干嘛的?

网友:
猜测,内口的螺纹是为了接本体的管子然后再焊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一种防松结构,母口有限位,在外部可以较轻松拆卸,但振动时会被限位卡住。呃,我猜的。我在矿机上见 ...

点个赞

网友:
这是个刚拆分开的东西,注意到几个细节:
1、外螺纹有母头连接,螺纹新无杂物锈蚀;
2、内螺纹有一突出半圈弹簧钢丝头将其分开为靠内和靠外两段;
3、内螺纹靠外段比内段短,较内段清洁程度较差,突出的钢丝头表面完整,无接触压痕。排除有由外向里旋进物体!
4、内螺纹靠内段较长,且无锈蚀和杂物,怀疑有使用的可能!
5、怀疑内段有类似一堵头般物体,利用内六角扳手旋入后再上半圈弹簧轴向卡阻。
6、此段检修时,工人没有将弹簧拆下退出堵头,而是用内六角扳手旋进管道内部。所以看不到了

网友:
来涨涨见识

网友:
螺纹孔里面有限速阀,钩簧的作用类似孔用挡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母头没照片么?

内牙是干什么的?

如果只是一个螺母,这个螺母的根部能碰到铁丝圈吗?

网友D:
接头内还有限速阀或者是缓冲阀,勾弹簧作用是挡着此阀不掉进气缸里

网友:
应该就是这个“堵头"------限速阀或者是缓冲阀,可惜没看到实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头内还有限速阀或者是缓冲阀,勾弹簧作用是挡着此阀不掉进气缸里

学习了,学习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