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路压力损失与流速大压强小

楼主(2022-05-07):
突然有人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管路压力损失,不论是沿程压力损失还是局部压力损失,不是压力一直在损失吗?为什么由细变粗流速小压强大呢?
可以用伯努利方程进行说明所说的压力实际是能量吧

网友A:
坐等清晰的解释

网友(点评):
试着从流体动力学公式看一下

网友B:
压强不会变大吧,

网友(点评):
从粗管到细管压强变小没有怀疑吧,对从细再变粗有怀疑?

网友:
压强变大不代表没有压损,就相当于你这月工资涨了不代表房贷就不交了。

网友(点评):
压强变大不代表没有压损,从能量看是的

网友:
动压不是跟流速平方成比例吗?怎么压强还会增大?

网友(点评):
大侠详细讲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清晰的解释

复习一下流体动力学公式,不知是否能清楚
1.连续性方程
V1S1=V2S2=常数
Q1=Q2=Q
使用条件1)稳定流动 2)流体是不可压缩的
V1,V2任意两断面的平均流速, m/s
S1,S2任意两断面面积,m^2
2.理想流体伯努利方程
H1+P1/(ρg)+ V1^2/(2g)= H2+P2/(ρg)+ V2^2/(2g)
H+P/(ρg)+ V^2/(2g)=常数
公式中符号的意义:
H1、H2为端面中心距基准面中心的垂直高度,m;
P1、P2为端面中心处对基准面的压力,Pa;
ρ密度 Kg/m^3;
g重力加速度m/S^2;
V1、V2任意两截面的平均流速,m/S;
H1、H2的物理意义是位能;
P/(ρg) 的物理意义是压能;
V^2/(2g)的物理意义是动能。
使用条件
1)稳定流动
2)流体是不可压缩的、不计流体粘度
3)质量力只有重力
3.实际流体总流的伯努利方程
H1+P1/(ρg)+α1V1^2/(2g)= H2+P2/(ρg)+α2V2^2/(2g)+hw
公式中新增符号的意义:
α1、α2为动能修正系数,一般工程计算可取为1.是流体流速分布均匀性的指标。公式简化为
H1+P1/(ρg)+ V1^2/(2g)= H2+P2/(ρg)+ V2^2/(2g)+hw
hw为总流断面S1、S2之间单位重力流体的平均能量损失,m.
使用条件
1)稳定流动
2)流体是不可压缩的
3)质量力只有重力
4)流量为常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强不会变大吧,

从粗管到细管压强变小没有怀疑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复习一下流体动力学公式,不知是否能清楚
1.连续性方程
V1S1=V2S2=常数

1:假设水平放置,无论粗管到细管,还是细管到粗管,h1=h2;
2:粗管到细管,流速是变大的(V2>V1),(小时候玩水枪,玩水龙头),不考虑能量损失,那P1>P2;
     考虑能量损失,P1与P2未知,但个人感觉还是P1>P2;(具体数据要做实验得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假设水平放置,无论粗管到细管,还是细管到粗管,h1=h2;
2:粗管到细管,流速是变大的(V2>V1),( ...

网上可看一下文丘里流量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粗管到细管压强变小没有怀疑吧

只要有流动,肯定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有流动,肯定变小

只要有流动,肯定变小)——是说从细管到粗管在稳定满管流动的情况下,粗管的压力(用压力表测量)不能比细管压力高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有流动,肯定变小)——是说从细管到粗管在稳定满管流动的情况下,粗管的压力(用压力表测量)不能比 ...

不能,只要是连续流动,就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网友(点评):
是做过实验还是有理论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强不会变大吧,

没啥怀疑,只要介质在流动,不管粗到细还是细到粗,压力都会降低

网友(点评):
没啥怀疑,只要介质在流动,不管粗到细还是细到粗,压力都会降低)——这句话用压头损失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有流动,肯定变小

1.连续性方程是来于质量守恒;注意连续性方程使用条件
1)稳定流动 ——是说流量不随时间变化。
2)流体是不可压缩的——是说密度不随压力的变化。
3)V1S1=V2S2,细管体积流量和粗管体积流量相同,在密度相同的情况下质量流量相同。单位时间质量ρV1S1=ρV2S2。
看下动能比:(ρV1S1)V1^2/(ρV2S2)V2^2=(V1/V2)^2>1,理想流体假定黏度为0,不考虑黏度产生的能量损失。那么能量去哪里了呢?
2.理想流体伯努利方程是说的能量守恒,在水平管中动能的减少表现为压力的增高。
H1+P1/(ρg)+ V1^2/(2g)= H2+P2/(ρg)+ V2^2/(2g)

H1=H2   V1>V2  得到P1<P2

水的黏度不高,可以方便做下实验。

网友C:
能量守恒原理,动能变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量守恒原理,动能变小了

流动的流体各点压力不相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