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管封口加工

楼主(2022-05-07):
12*12,壁厚1mm,长度370的镀锌方管,要对两端进行封口,请问各位社友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或者哪位社友能提高这样加工服务,有意者详谈。

网友A:
能否说说为什么要方管封口,还没见过这种路数呢
常规就是热旋压封口,也是用圆管,没听说过做方管的,气路水路也没人用方管的,也没有方管接头,硬要方管得打孔焊接多费事。
也有压扁后缝焊的,基本也是用圆管,一般是结构件防止进水生锈。自行车前后叉很多这个做法。
再就是用堵头的,也是用圆管攻丝。
少见也有做个帽焊死的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否说说为什么要方管封口,还没见过这种路数呢
常规就是热旋压封口,也是用圆管,没听说过做方管的,气路 ...

同意2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说说为什么要方管封口,还没见过这种路数呢
常规就是热旋压封口,也是用圆管,没听说过做方管的,气路 ...

埋在压铸件里面走线用的

楼主:
换成圆管也可以

网友(点评):
那还想什么!? 果断使用圓管,加工也方便~~~~~~···.

网友:
圆管,焊盖

网友:
要说明为什么封口,意义是什么?才好出结果。

网友:
不懂,焊个板子封上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