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Toolbox中插入零件出错如何解决

楼主(2022-05-07):
从Toolbox中插入零件总是会出现显示不完整,尺寸不对的问题。请各位指导一下,如何解决。

网友:
话说我不太习惯用Toolbox,一般螺丝螺母都没装进去,其他的标准件都是米思米或怡合达下载的。不知道Toolbox具体有哪些优势?

网友:
  导入零件 转STP保存,在打开就不会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