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机械自锁装置设计资料!!想设计一个自锁装置没思路

楼主(2022-05-07):
类似如图这种机械自锁装置的设计。

网友:
类似?
类似你就抄啊

网友:
首先 对自锁机构 要分类

比如 凸轮或偏心轮自锁(共享单车调座椅凸轮自锁)

连杆共线自锁   (快速夹钳)

螺纹自锁   (地脚螺丝 怎么压都螺钉不会自转)

理论力学都有公式,有了这些自锁条件的公式。你才可以学习

不同场合下 用不同自锁结构方式,比如 是振动还是冲击 或静态等。

网友:
具体是什么应用,什么动作自锁

楼主:
就是如图所示这种,要求动力源由气缸向上推,使左边的压头能够压紧工件,且压头可随气缸杆的缩回向上抬升一定角度,这个自锁机构就要求工作过程中压头不会自行回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如图所示这种,要求动力源由气缸向上推,使左边的压头能够压紧工件,且压头可随气缸杆的缩回向上抬升一 ...

意思是这个图符合你的要求,还是不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这个图符合你的要求,还是不符合?

功能符合,主要是要 创新

网友:
创新要死脑细胞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功能符合,主要是要 创新

你是要申请专利?评工程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申请专利?评工程师?

需要申请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