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从CAD到SOLID制作块的问题

楼主(2022-05-07):
各位大侠,烦请指点一下:
我有一张CAD的治具开孔图,线条很多,有很多块(a块、b块、c块......)在里面。然后直接复制到SW草图里,做成SW草图块。但是我使用SW草图块插入的时候,只能出现图的一部分,可能是a块,也可能是b块......,不同人电脑留下的部分还不同。
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只能在CAD里把所有块解散了才行。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A:
直接复制到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复制到草图?

是啊,直接用Ctrl+C,Ctrl+V,从CAD那复制到SW的草图里。

网友:
必须在CAD里面 把块全部炸开 再复制到SW里面。而且高版本的CAD就不能直接从CAD复制进SW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