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轴连杆轴瓦

楼主(2022-05-07):
请教各位大神:1.连杆轴瓦与曲轴配合间隙从设计角度应依据那些标准?
                      2.铜瓦需不需要刮研?
                      3.通常工况下的温度?

网友A:
《内燃机设计手册的》,《内燃机原理》(各个版本)里都有你要的答案。
1,间隙与直径有比例关系,有个范围,我记不清了。也有经验数据(经典机型)的表格供参考;
2、工业化批量生产流水线,不需要刮研,维修另说;
3、只要润滑系统正常,由于轴瓦处为强制润滑,靠机油带走热量,关注机油温度即可,不必关注轴瓦温度。同时,轴瓦温度也不好测量和监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燃机设计手册的》,《内燃机原理》(各个版本)里都有你要的答案。
1,间隙与直径有比例关系,有个范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