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锥、钻头断在工件里,这些方法完美解决

楼主(2022-05-07):
1、在丝锥断裂处加润滑油,用尖簪子或斩能受力的东西,在断掉的反面渐渐敲出,不要忘记不时倒倒铁削(此方法为车间里常用,但如果此孔径太小的螺纹孔或断掉的丝锥太长便不适合,不过能够测验)。

2、在丝锥蹦断截面上焊接一个把手或一个六角螺母,而后慢慢回转出来(此方法是一种好办法,就是焊接有些麻烦,上同,如果此孔径太小的螺纹孔或断掉的丝锥太长便不适合)。

3、利用专用设备:断丝锥取出器,原理是工件和丝锥两端分别接上正负两个电极,往孔中灌电解液,让工件向丝锥放电从而腐蚀断掉的丝锥,然后用尖嘴老虎钳慢慢反向取出,此方法对内孔伤害很小。

4、拿钢棒顶在丝锥裂口处,用小锤子直接敲,由于丝锥比较脆,慢慢将丝锥敲成渣出来,或者还可以用最简单方法,直接把断丝锥的螺纹孔用钻头钻烂或者镗烂,重新扩孔攻丝(办法有些粗野,假如丝锥直径太小也不太理想,直径太大,敲起来也挺辛苦)。

5、将断丝锥的螺纹孔焊平,再磨平,从头钻孔,虽然很难可是渐渐能够钻进去(假如那个螺纹孔能够换方位的话,从头钻孔攻丝的时候,主张仍是换到原螺纹孔周围)。

6、在断丝锥处,断面上凿个一字槽,用螺丝刀反向拧起(那个一字槽很难凿出来的,假如丝锥直径小的话就更难了)。

7、把断丝锥的螺纹孔钻大,然后镶嵌一个钢丝螺套或销钉什么的,再焊接,磨平,从头钻孔攻丝,能够做到与原来大小一样(这种办法虽然麻烦,可是很有用,丝锥规格多少都无所谓)。

8、用电脉冲打掉,电火花或线切割都行,上了孔能够扩孔加钢丝螺套(此法更简便,至于同轴度暂时就不要考虑了,除非你的那个螺纹孔同轴度直接影响设备的质量)。

9、做一个常见的东西刺进断丝锥截面的排屑槽空位,小心反向扳出来,如,可用带方榫的断丝锥上拧2个螺母,用钢丝(根数与丝锥槽数相同)刺进断丝锥和螺母的空槽中,然后用铰杠按退出方向扳动方榫,把断丝锥取出(这种办法的主题思想是通络断丝锥的排屑槽,运用钢丝,最好是钢针做一个专门取断丝的扳手。当然,假如车间里经常出现这种断丝的状况,还是做一个这样的东西扳手好些)。

10、硝酸溶液能够腐蚀高速钢丝锥,并且不会对工件造成损伤而报废工件。

11、用乙炔火焰或喷灯使丝锥退火,然后用钻头去钻,此刻钻头直径应比底孔直径小,钻孔也要对准中心,避免将螺纹钻坏,孔钻好后打入一个扁形或方形冲头再用扳手旋出丝锥。

12、用气钻回转取,全靠手感,由于不是直接钻掉丝锥的,而是用慢速和一点点的摩擦力(类似轿车半联动)让丝锥跟着转出来。

13、能够运用砂轮机把断丝的部位磨平,再用小钻头先钻,再逐步改用较大的钻头,断丝就逐步掉落,掉落之后用原来规格的丝锥从头攻一下牙,这样的优势是能够不必增大孔径。

14、在断层上焊接一铁棒,然后拧出。(缺陷:a、太小的断入物无法焊接;b、对焊接技巧要求极高,简单烧坏工件;c、焊接处简单断,能取出断入物的几率很小。)

15、用比丝锥更硬的锥状东西撬。(缺陷:a、只适合脆性丝锥,将丝锥敲碎,然后渐渐剔出;b、丝锥太深、太小都无法取出;c、易损坏原有孔。)

16、做一个比丝锥直径小的六角电极,用电火花机床在丝锥上加工一六角沉孔,然后用内六角扳手拧出。(缺陷:a、对锈死的或卡死的丝锥没用;b、对大型工件没用;c、对太小的丝锥没用;d、耗时、费事。)

17、直接用比丝锥小的电极,用电火花机床打。(缺陷:a、对大型工件无用,无法放入电火花机床工作台;b、耗时;c、太深时简单积碳,打不下去。)

18、用合金钻头打(缺陷:a、简单损坏原有孔;b、对硬质断入物无用;c、合金钻头较脆易断。)

19、现在有一种用电加工原理规划制作的便携式东西机,能轻松快速将断螺丝、断丝锥钻头取出。

20、假如螺丝不太硬,能够把端面挫平,再找出找中心点,用样冲打一小点上去,用小一点的钻头先钻,要笔直,然后用断丝取出器反向拧出即可。

21、假如买不到断丝取出器,就用大一点的钻头持续扩孔,在孔径挨近螺丝时,有些丝会吃不住劲掉落下来了,除掉余下的丝牙,然后用丝锥从头修整就行。

22、假如螺丝断丝有显露来,或断螺丝处要求不严厉,还有用手锯能够锯着,能够锯条缝,连外壳也锯,然后用平口螺丝刀卸下来。

23、假如断丝显露必定长度在外面,并且机械材料熔点又不太低,可用电焊在螺丝上面焊一个加长T型杆,这样就能从焊接的杆轻易拧出。

24、假如螺丝生锈非常严峻,用上面的办法欠好处理的,主张用火烤红后加进一点润滑油,再用以上相应的方法处理。

25、通过N多努力后,螺丝虽然是取出来了,但这时孔也废了,干脆就钻个更大的孔攻丝,要是本来的螺丝方位与巨细有约束,也能够打更大的螺丝进去,或许直接焊死攻丝,再在大螺丝中心钻小孔攻丝。但焊身后内部金属结构问题有时候攻丝会比较困难。

这仅仅是加工后出现断丝的情况的补救措施,最好的方法还是防范于未然。尽量避免出现断丝才是上策。

网友A:
方法很多很实用,、、、我们这里已经买了电火花取断丝锥机。所以直接用机器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方法很多很实用,、、、我们这里已经买了电火花取断丝锥机。所以直接用机器搞了

啥情况,总断丝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情况,总断丝攻?

是啊,天天断丝攻,是不是我们买的太便宜了?一根1/2-13的丝锥55块钱,隔三差五的断,打算换牌子或者加价买好一点的。有没有推荐?

网友(2022-07-21):
|咔咔响发表于 05-09 17:00
是啊,天天断丝攻,是不是我们买的太便宜了?一根1/2-13的丝锥55块钱,隔三差五的断,打算换牌子或者加价买好一点的。有没有推荐?
啥牌子的丝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