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去除硬质防锈油

楼主(2022-05-07):
公司磨床加工完的工件需要涂上防锈油。

现在的问题是,工件返修时,很多位置需要去除防锈油,这可不太简单,既要去除防锈油,又不能伤了工件,最近为这事头疼,只能用铲刀慢慢刮下来,是否有很好的溶剂来去除硬质防锈油?试过一些,效果都不太理想。

这是我们用的防锈油品牌

网友:
酒精或者丙酮里面泡泡试试看。

网友A:
说个题外话:我们公司用的防锈油久了会干,然后就生锈了,大侠这个效果怎么样,能一直保持防锈吗?

网友B:
找下这个防锈油的供应商,一般用有机溶剂溶解效果比较好,但是试验效果看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个题外话:我们公司用的防锈油久了会干,然后就生锈了,大侠这个效果怎么样,能一直保持防锈吗?

可以防锈两年,海运之前也是涂这个。没出现问题,唯一的问题是贵。别的不敢尝试,怕出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下这个防锈油的供应商,一般用有机溶剂溶解效果比较好,但是试验效果看运气

时间久了会像腊一样和金属粘在一起,实在不好搞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防锈两年,海运之前也是涂这个。没出现问题,唯一的问题是贵。别的不敢尝试,怕出事

LZ确认可以防锈2年吗?这种价格如何?这种涂层厚度多少?

网友:
漆料试过没有

网友:
溶剂汽油,一层层慢慢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确认可以防锈2年吗?这种价格如何?这种涂层厚度多少?

有图片,就是这个牌子,百度一下就知道了,大约5000元

网友:
不同的类型适用于不同的工况!选错,会让你脑壳疼!

一般情况下,既然是工序防锈,那就选择防锈期短(一般3-6个月)的工序防锈油、置换型防锈油,
满足工序防锈还要保证后期表面残留物易去除。

封存防锈油,一般适用于中长期防锈,1-2年,甚至3年以上。这样的保护,比较难清洗。

硬膜防锈,大多适用天室外,防锈膜类似于树脂漆,表面难去除。防锈效果好,但不宜有锐角尖物的部位。

网友:
油漆店,有铁盒包装的稀释剂,价格稍贵点,可以买点试一下。普通的松香水、二甲苯之类,作用不大。

网友:
专业的事,找不到专业的人,也是悲催。。。

网友:
用去离子水溶解NaOH配成浓溶液,隔绝空气煮一下试试

网友(点评):
好方法。。。嘿嘿!您自己试验过没?

网友(点评):
没有。只是理论上油在碱性条件下会水解成酸和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