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钣金件上焊接铝合金螺母

楼主(2022-05-07):
外协厂说 他们的螺母都是铁的,没有铝合金螺母。是因为铝合金螺母不容易焊接吗?那铁的不更难往铝合金上焊接了。
还有个问题 看到很多钣金件上尺寸都是小数点后一位,这样就不用标注公差了?

网友A:
碰到相同的问题,铝合金的钣金,钣金厂都说无法焊接。

网友B:
一般钣金厂都没有铝焊机的。铝焊工艺用的比较少。铝板连接  考虑  压铆   拉铆   或者直接螺丝螺母连接 不进行焊接工艺

网友C:
第一个问题,你说的铝的螺母我还真没见过,见了或许没过多关注。铝的更容易滑牙,铝的怎么焊接到铁板上,两种材料不一样啊。
第二个,钣金件在非标自动化也就做外壳,门板,传感器支架这些用,没有精度要求用,行业不一样,用的精度不一样?我们一般规整,不带小数点,如果实在没办法,那就带,虽然图纸上没有标注公差,但是技术要求会注明,未注尺寸按GB/T 1804 -m

网友D:
拉铆螺母了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拉铆螺母了解下

压铆螺母也可以了解下。

网友:
续楼上,压铆螺柱,柱母也可以

网友:
厂家可能没有铝焊机,可能铝螺丝不好买,

网友:
铆接螺母,钢丝螺套不行吗?铝合金螺母没用过。

网友:
我听说过好像螺柱焊可以,我了解不多,你网上在搜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碰到相同的问题,铝合金的钣金,钣金厂都说无法焊接。

我看到有些说可以气焊。估计是那设备也一般钣金厂里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钣金厂都没有铝焊机的。铝焊工艺用的比较少。铝板连接  考虑  压铆   拉铆   或者直接螺丝螺母连接 不 ...

应该是的。我是觉得焊接的 比那种压铆的更结实些,会觉得用力过猛 螺母都能跟着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问题,你说的铝的螺母我还真没见过,见了或许没过多关注。铝的更容易滑牙,铝的怎么焊接到铁板上,两 ...

有铝合金的螺母,我在淘宝上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