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轴里面的弹簧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2-05-07):
这应该是手动仿形铣上面的主轴,我有一个,之前我手多把那个螺丝拧下来了,就听到弹簧的的声音,然后就转起来不顺了,

当时也没管他,刚好看到这个图,想不明白那个弹簧是有什么用的

网友:
弹簧的弹力会增强主轴的刚度吧。应该是这样

网友:
弹簧应该是用来缓冲用的,如果轴向有冲击,弹簧用来吸收轴向冲击的,
图1类似销钉一样的东西应该是在径向限位的,防止轴在里面径向转动,这个腰型槽长度应该是小于等于弹簧的压缩量的;

网友:
这个弹簧的作用是给轴承的轴向游隙施加轴向预紧力的,如果没有这个弹簧,那么主轴就会在高速旋转时会产生振荡,这对主轴本身和加工质量的影响是很大的.

网友:
主轴靠后面端部的螺母拉着,弹簧顶着轴套通过你拆下的螺钉施加预紧减少主轴转动和外部冲击时产生的振动。

网友A:
2000年到03年玩这个,昆雕,当年这机要3.6W,做工不错,这个中间是间隔套,用来调节预紧力,哪个螺丝是锁定用的,你松掉螺丝,哪个间隔套会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0年到03年玩这个,昆雕,当年这机要3.6W,做工不错,这个中间是间隔套,用来调节预紧力,哪个螺丝是锁定 ...

看图上的弹簧两头都顶在轴壳上,没能预紧什么啊。
感觉有没有都一样的。

会不会是减震用的

网友(2022-06-28):
看图应该是顶住轴承不让他左右两边窜动

网友:
应该是通过右端的螺母锁紧压缩弹簧,调节右端轴承的游隙,提高主轴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