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内孔测量精度需要0.001mm,用什么量具比较准确?

楼主(2022-05-08):
主轴内孔测量精度需要0.001mm,用什么量具比较准确?
公司的机床主轴内孔需要精研磨,然后测量工具我已知的只有杠杆百分比和三爪内径千分尺,各位大神有没有推荐的,测的比这个2种工具还要准的量具。
主轴内孔加工后的精度要保证在0.005mm内,内孔直径150mm和80mm固定的2种深度在250mm以内

网友:
气动量仪

网友:
不知道结构,内径千分尺不可以吗

网友:
测量0.001mm的精度??要用试验室的CMM,恒温恒湿都是基本要求,甚至震动也要考虑进去,能达到这个要求的地方可能不多

网友:
外围条件达不到,再好的设备也是白搭。

网友:
这个精度目测就行,反正你也买不起测试设备和测试场地。
以我农村来的说法,用丈当单件,用公分为误差,什么丝,什么U,扯蛋,老子都不认识,

网友:
呼吸声音大了都能影响精度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仪器就能搞定的

网友:
小批量可以用三坐标,大批量生产就要找Marposs定制检具了

网友(点评):
哪家三坐标能达到精度0.001? 好像都是0.005

网友A:
|Galaxy10发表于 05-08 22:03小批量可以用三坐标,大批量生产就要找Marposs定制检具了
三坐标你可以咨询一下Zeiss,有的圆度仪也可以测直径。主要还是得考虑你们公司的实际情况

网友:
这种不是一般都用主轴测试棒棒测量旋转的圆跳动么?

网友:
考虑下瑞士的气动测量,2016年我再一家光纤配件公司使用过,记得当时测量的一个孔径是2.916-2.917MM

网友:
是要生产磨削主轴吗?
轴承位是准备用磨削工艺吗?
磨床在线内径测量仪了解一下。
气动量仪了解一下,操作简单,重复性好。
气浮转台了解一下。

网友B:
测量尺寸“0.001mm”,需要量具精度为“0.0001mm”。找三坐标或激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尺寸“0.001mm”,需要量具精度为“0.0001mm”。找三坐标或激光吧。

0.001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坐标你可以咨询一下Zeiss,有的圆度仪也可以测直径。主要还是得考虑你们公司的实际情况

原来做过柴油机的喷油嘴,外径10mm,公差范围7个u, 公司特意买了个二手的日本的圆度仪(品牌忘了)。

网友:
不差钱,找基恩士问问,总有一款适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做过柴油机的喷油嘴,外径10mm,公差范围7个u, 公司特意买了个二手的日本的圆度仪(品牌忘了)。

产品零件太大,不适合圆度仪

网友(2023-04-19):
常规的三坐标精度很差,用进口的三爪内径千分尺足矣

网友(2023-12-21):
真是学习了,不过这种仪器必须离开手工的。还真的恒温状态下测量

网友:
这种高精的产品都是恒温车间生产,恒温装配室装配,三坐标也都在恒温室。我们的三坐标精度0.002。然后,我想知道你们是在做电主轴吗?

网友:
你这个精度需要恒温了,去实验室测量,用投影仪,卡尺之类的其实都会有误判跟精度误差,不如做两个销子,一个上差,一个下差,捅一下

网友(点评):
公差太小,捅不进去

网友:
气浮仪器?

网友:
我想知道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用的什么方法?

网友(2024-02-07):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D(2024-05-17):
这么高的数度,气动量仪根本达不到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高的数度,气动量仪根本达不到哈

能达到的,比三坐标测的准

网友(点评):
本身的精度至少要0.0003

网友:
这个精度有点牛逼呀,我也不知道咋测。。友情提示,测的时候注意一睛温度。比如碳钢,150mm的孔,室温的情况下,温度每升高一度,孔的直径增加大约是150mm*0.00001=0.0015mm

网友:
塞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