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讨论

楼主(2022-05-08):
  如题,一直认为做人做事需要理论联系实际,这是唯一真理;  最近这段时间在复习和学习数学,里面有一种思维是从实际中抽象出来转化成纯逻辑推演,忽略次要的干扰因素,也就是现实生活的各种非主要因素会影响纯逻辑的数学模型,甚至有的因素在纯逻辑里面还不存在,无法用现实描述;比如三\四\五维空间以后的向量矩阵描述和计算,在现实中目前无法找到验证;这种数学思想让我突然明白,原来可以做下区分:
工程思维:理论联系实际,验证,反馈,修正;
数学思维(纯逻辑演绎):要提取实际中的主要因素,忽略干扰因素,得出数学模型,再纯逻辑推理,然后发现底层规律,再得到事物的本质运行规律,这显然要脱离实际,或称超越实际。
  是否有同道中人,突然领悟了的坛友?来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A:
1,如果你是独立的写这么的话,朋友,你有机械的天赋,非菜市的一般俗气的东西。
2,你的大部分话我不大看得懂。

3,但是这个点(你的原话)我应该了解比你高很多,这个版的TOP1%?
“比如三\四\五维空间以后的向量矩阵描述和计算,在现实中目前无法找到验证;这种数学思想让我突然明白-----”怎么会无法验证?不能验证世界无数前辈让你学他们做什么?都是非常成熟的东西了,我们的普通人的机械不会涉及高高深的数学。

我展开给你写一下。任何一个结构本质上都可以用矩阵来描述,而不是3.4.5维,更不是物理坐标系,而是数学意义的空间向量坐标系。最简单的如弹簧可以简化为1维的,而且实际的连续体理论上是无穷阶的。但是工程上我们可以自关注前面的一些阶数。你可以思考下面的问题:
1)为什么我们关注低阶?(低阶代表他弱,他本质就是可以看成就是刚度)
2)特征向量是工作中的什么东西? (大树在风中摇摆的样子,大桥在风中飞舞的样子,你的声带的动作,这些就是特征向量,完全一样的东西)
3)特征值是你工作中的什么的东西? (你的声带的频率是60HZ。。其实不只是60HZ,而是一堆50.60.80.90的综合)
4)你当年学矩阵的时候为什么要从小到大排列?其实是问题1.
5)所有动力学的基本方程就是你高数里面的二阶其次方程。

-----------
问题的延伸:
1)怎么计算刚度。。加上前面的,你可以快速的估算工作中的大部分结构的振动了。。尤其你比较强的时候。
2)当你联系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高数和线性代数的每一个章节都是那么有用,理解为什么你要学他们。

网友(点评):
大佬,求带!自管饭!

网友(点评):
大佬,求带求带求带!

网友(点评):
我举例矩阵是想表达有些推论目前只是在理论中,在现实中目前我们人类无法找到现实答案,需要后续发展去验证求证;那些数学猜想或者物理学预测;在无法验证的纯理性推理很重要,因为超越实际,更容易发现底层规律

网友B:
工程思维其实老外已经总结的非常好了:六西格玛 DFSS;至于数学思维咱还没有达到那样高的程度,也就是高中知识结合大学学的专业知识进行理论设计和计算,高等数学都用的很少,所以这一点没法评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程思维其实老外已经总结的非常好了:六西格玛 DFSS;至于数学思维咱还没有达到那样高的程度,也就是高中知 ...

留四个马之类的东西没什么意义。。真要有意义我们的机械教育系统会叫你。。

之所以没教你,说明他虽然不是什么一无是处,但是起码不是很重要。。。个人观点。。

网友:
lz没学过线代。鉴定完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如果你是独立的写这么的话,朋友,你有机械的天赋,非菜市的一般俗气的东西。
2,你的大部分话我不大看 ...

大佬,求带!自管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求带!自管饭!

靠。。作为技术屌丝我就是端着碗出来要饭的。

网友D:
关于维度这个东西,我们的理解有些偏了,对于空间,并不是说它就是个长宽高三维的东西,而是它可以用长宽高这三个独立的参数来清晰地描述,这个三维,并不是唯一的,我们也学过极座标,它同样可以对空间进行清晰地描述。
所谓维度,我们可以作更高层更粗象的理解,其实就是一些独立的因子或称参数,数学上的方程式,每一元就是一个参数也就是一个维度,一个方程式有多少个元,它就是对于多少维度之间的数学关系描述。
在对于空间物体的应用上,静止的物体,只需三维就够了,如果要描述物体的变化,那就要加上时间这一因子,这就成了四维了,如果要描述物体变化的原因,那就要加上这个原因比如力,于是,这个就成了五维了,等等。总之维度这个东西,就是个应用参数,弄这个东西的目的,是为了建立理论模型去描述事物,并据此去建立各种应用理论并解决我们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说到独立因素,那就不仅仅是“提取主要因素”,更是要保证因素的独立性而不能有交集,这个独立当然是粗象的,这个我们在学校中就学过,如几个力在求合力时,我们会把各个力分解到三个座标上然后再求合力,这个分解,就是提取独立的一种行为。
以上是平行层提取的一个方向,还有一个提取的方向是向上的,如我们知道汽油机,它用的是汽油作为动力来源,向上提取的一个方向,就是燃料,在设计动力机械时,我们就可以发散性思考,以此为指导,先去找具有燃料特性的东西,再来据此设计动力机械。这里的“燃料”一词,就是粗象的,基本也合乎脱离实际一说,而找到其它燃料,就是又回到了实际。
还有,这世上,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模型能完整地描述这世界的本原,也就没有任何一种应用理论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所有理论模型及应用用理论,都有其局限性。
还是觉得自己的思路并不清楚,仅仅是个人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维度这个东西,我们的理解有些偏了,对于空间,并不是说它就是个长宽高三维的东西,而是它可以用长宽高 ...

感谢不吝赐教,您的回复让人积极的思考,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网友:
谢谢鼓励。仅仅是个人的一些思考,感觉有点离经叛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于维度这个东西,我们的理解有些偏了,对于空间,并不是说它就是个长宽高三维的东西,而是它可以用长宽高 ...

嗯,你活在中学是三维物理空间中。
高数的连续的概念,数值离散的概念,线性代数,矩阵论的物理概念你基本上很弱甚至完全没有。

你大概率完全不理解线性代数这门课的意义在哪里。学了和没学对于你没什么区别,当如,对绝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因为,真正要做设计,或者把设计做到一个高度的人屈指可数,但是,起码你的振动设计之类得到60分,你连向量空间的概念都没有,你的振动怎么可能到60分。

振动的基础就是模态分析,模态分析的本质就是矩阵在向量空间的坐标变换。当你有天理解了线性代数的重要性后你的模态分析的基本功自然而且就会提升很多。

总之,目测你完全没有向量空间的概念。其实当你理解了向量空间,你对傅里叶变换,对卷积的理解会好很多(这些东西的理解要到一个高度很难的,工程上一般也不需要理解太多,反正我的傅里叶变换理解就一般----当然,再一般也比你应该好很多很多,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