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马力计算问题?

楼主(2022-05-08):
电机带着摆臂旋转  带着重物上升下降,

重物提升的所需扭矩   60x10x0.2=120N.M

我选择的1.5KW的伺服配上21速比的电机   提供的扭矩   7.2x21=151N.M(感觉符合)

实际这个设备  运行了也有1年了    但是客户反映经常出现卡死  提不起来的现象

现在准备更换减速机 加大速比  加大出力    也不知道增大多大的速比

网友A:
仅从图示看,有两根光杠,实际上应该是四根光杠吧,
1.四根光杠的平行度是否合适,这也会影响上下运行。
2.物体的重心尽量在四根光杠组成的中心点。
3.光杠上的滑套导向长度应尽量长,减小扭力矩,防止卡死。
4.电机减速器的支撑架刚性要够,并和滑套固定一体减小变形。

网友:
推测应该是导向时不时憋住增大了瞬时阻力

网友:
估计还不全部是动力输入不足的问题。是不是你的机构设计有问题。200的那个杆件的长度设计是不是有问题?连杆的长度的影响力计算过没有。这些我不是很擅长,但是可以找个ADAMS之类的东西算算。。强的话你也可以自己用手算。看看在比较大的摩擦系数下,需要多大的动力。我觉得你是结构在卡死或者动力不足的边缘,也许不见得是动力不足,而是在某个点有点靠近卡住的边缘(也就是机构设计不合理)

网友:
直线轴承的用法其实是不要受到侧向力比较好,你这个连杆会产生较大的侧向力,用一段时间珠子可能磨损了摩擦力增大导致卡死。你增大转速比会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也会加速珠子的磨损导致机构更快速的磨损。有没有考虑过换一种提升方式。

网友:
速度快否?

网友:
角度啊老铁,

网友:
你这个计算根本不对,另外就是导向的问题了,楼上及个人建议都不错,这种结构一个是旋转连杆的长度,一个是导向,你这个最好用铜套的导向,或者直线导轨。
另外如可可以为什么不改成气缸控制升降,或者丝杠螺母的方式。
我附件图片是具体怎么计算扭矩的一个类似的范例,你看看。

网友(点评):
这个是用什么软件自动计算的吗?

网友(点评):
不是软件,excel表格,自己建模计算

网友(点评):
核心的公式是哪一个 看不出来

网友:
导柱是2根还是4根?固定了一头还是两头?

网友:
4根导柱的话,你最好观察下是个直线轴承同步问题

网友B:
需要 我这边帮你分析下嘛?

网友C:
电机需要的力,你算错的吧。摩檫力这些都没有算进去,还有电机不同位置所需要的力应该是不一样的。电机一般 扭力 为额定扭力的 1.3-1.5倍。 显然你的电机功率小了
用1.5倍的上,不行再用大点功率的,10% 10% 往上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 我这边帮你分析下嘛?

能指导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从图示看,有两根光杠,实际上应该是四根光杠吧,
1.四根光杠的平行度是否合适,这也会影响上下运行。
2.物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需要的力,你算错的吧。摩檫力这些都没有算进去,还有电机不同位置所需要的力应该是不一样的。电机一般 ...

不考虑摩擦的情况下   最大力矩应该就这么大吧

网友:
需要乘摩擦系数和安全系数

网友:
加个配重块就解决了.

网友:
你在3E 电机 主页 提交下需求,留个电话号码,这边 有专门的人跟你对接的。不花钱

网友:
3E电机:www.eeemotor.com

网友(点评):
你们就是电机商,会帮他分析机构问题?我怎么这么不信。

网友:
我问了两个有一定经验的朋友,他们都认为当臂成一条线时,会出现死点,所以容易在死点位置卡住。
此看法仅供参考,我的机构知识太少。

网友(点评):
后来他们两个又说不会有死点,是自己看错了。。。。。我简直无语。他们说18楼的方案是可行的。

网友:
你这朋友经验不咋足啊????